40cr调质难加工---请教

楼主(2009-04-16):
我厂是生产曲轴的,调质后HRC20-25,金加工时困难,用的是T15的刀.刀经常坏,请教专家,谢谢

网友:
没法说。40CR如果难加工就不要混来

网友:
HRC20-25的话不能算是太难加工啊,刀具的硬度一般都是HRC50以上的。你是不是可以试试硬质合金的刀具啊。

网友(2009-06-16):
HRC20-25 * Z" K; w1 \7 ^, c
难加工,别的就什么都别干了。

网友:
建议看一下加工碎屑的形态。

网友:
HRC20也加工不了啊!哎

网友:
可以考虑用刃具合金钢和高速工具钢,硬度和韧性都比碳素工具钢要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