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避免泡在水里的转动轴“咬死”

楼主(2009-04-16):
有个自己的产品,须要一个不锈钢齿轮在水里转动;齿轮的孔套在一个不锈钢的轴上,时常会出现“卡死”的现象——可以排除齿轮的牙齿上有脏东西的可能。我认为是轴、孔之间“润滑”不好造成的。那么,怎样才能避免呢?

网友:
齿轮和轴应该是固定的吧,不存在润滑问题,应该是轴与轴承的润滑问题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轴承——水很脏。

网友:
没有轴承,装衬套了吗?水很脏,又没有润滑考虑,起码得密封吧!
发图纸或图片,让高手前辈们予解答!

网友:
楼主可以借用长轴泵的设计。

楼主:
回复 网友B:
原设计里没有加衬套——现在已经设计了一个加衬套的方案,正在进行中。
密封不是问题,问题仅仅在接触面上——不必画图——就是一个“圆饼”齿轮、套放在一根垂直的阶梯轴轴肩上。
谢谢您的关注!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您!问题看上去极简单,没必要复杂化。

网友(2011-03-14):
轴和孔之见没有轴承吗?
个人认为是齿轮咬合。

网友:
单从润滑上考虑,可以考虑用抗水型润滑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