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动机测功过程中对功率影响的外界因素有哪些?

楼主(2009-04-16):
哪位大侠,有从事发动机测功的吗?我刚搞这个东西,不是很老到啊,测功过程中对发动机功率影响的外界因素有哪些呢?谁出来指点一下啊!

网友:
测功器有许多种类,有电的,有水力的,你使用什么类别的?

网友:
大气压力,环境的干球温度和湿球温度

楼主:
我们的是涡流测功机

网友:
涡流测功机
利用涡流产生制动转矩来测量机械转矩的装置。它由电磁滑差离合器、测力计和测速发电机组成。被测动力机械与电磁滑差离合器的输入轴连接,带动电枢旋转,略去风摩损耗等测量误差时,此电磁转矩就等于被测动力机械的输出转矩。涡流测功机只能产生制动转矩,一般用于测量转速上升而转矩下降,或转矩变化而转速基本不变的动力机械。

你的问题‘测功过程中对发动机功率影响的外界因素有哪些呢?’这句话没理解,是指发动机,还是指测功机?

楼主:
哦,不好意思啊,我是说测功的大环境下,有哪些因素对发动机功率影响比较大?

网友:
什么类型的发动机,汽油机?柴油机?还是别的?

网友:
进气温度,也就是说环境的大气温度
这个问题好的测试台架都通过安装进气空调解决
但测试成本随之增加,不方便在大批生产中使用

楼主:
汽油机哈,谢谢各位的热情指教

网友:
实际上,你随便找一个进口发动机的技术规格表,就会发现好的厂家一般都要告诉你它的功率是按什么标准测定的。然后你去找那个标准,就知道有什么要求了。

另外,以我当年看的国标,环境温度的影响是最后对功率进行校正,国标给的是个表格。我曾编过一个程序,别人给我了一个公式,现在找不到了

网友:
化油器(主量孔。。。等)
进气管(内径,长短、、等)
空滤器(滤芯,进气量。。等)

网友:
汽油机:
  汽油品质
  大气压

网友:
汽油机:

  大气压
  温度
  湿度

网友(2010-04-23):
请问,你有水利测功机的结构尺寸图吗?

网友:
濕度.溫度.大氣壓力.空氣狀況.

网友:
首先肯定要等发动机热起来的时候才进行测试了,另外外界因素的话就是大气的温度和湿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