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系统中回油过滤器和吸油过滤器都使用,哪个需要的精度高?

楼主(2009-04-16):
请教
在系统中回油过滤器和吸油过滤器都使用,哪个需要的精度高???
它们之间有没有量变关系

网友:
回油过滤器要求使用的精度高。
油器按其过滤精度(滤去杂质的颗粒大小)的不同,有粗过滤器、普通过滤器、精密过滤器和特精过滤器四种,它们分别能滤去大于100μm、10~100μm、5~10μm和1~5μm大小的杂质。
选用滤油器时,要考虑下列几点:
(1)过滤精度应满足预定要求。
(2)能在较长时间内保持足够的通流能力。
(3)滤心具有足够的强度,不因液压的作用而损坏。
(4)滤心抗腐蚀性能好,能在规定的温度下持久地工作。
(5)滤心清洗或更换简便。
因此,滤油器应根据液压系统的技术要求,按过滤精度、通流能力、工作压力、油液粘度、工作温度等条件选定其型号。
2.安装滤油器在液压系统中的安装位置通常有以下几种:
(1)要装在泵的吸油口处:
泵的吸油路上一般都安装有表面型滤油器,目的是滤去较大的杂质微粒以保护液压泵,此外滤油器的过滤能力应为泵流量的两倍以上,压力损失小于0.02MPa。
(2)安装在泵的出口油路上:
此处安装滤油器的目的是用来滤除可能侵入阀类等元件的污染物。其过滤精度应为10~15μm,且能承受油路上的工作压力和冲击压力,压力降应小于0.35MPa。同时应安装
安全阀以防滤油器堵塞。
(3)安装在系统的回油路上:这种安装起间接过滤作用。一般与过滤器并连安装一背压阀,当过滤器堵塞达到一定压力值时,背压阀打开。
(4)安装在系统分支油路上。
(5)单独过滤系统:大型液压系统可专设一液压泵和滤油器组成独立过滤回路。
液压系统中除了整个系统所需的滤油器外,还常常在一些重要元件(如伺服阀、精密节流阀等)的前面单独安装一个专用的精滤油器来确保它们的正常工作。

网友:
如果进油精度高可能引起吸空现象。

网友:
把如何使用过滤器讲的非常全面,具体!

网友:
找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谢谢楼主了

网友:
这种方法可行,这样不至于造成液压部位因油路不好而堵塞.一个外行人的小插曲.

网友:
上面的讲的很好啊 我公司的全部是回油过滤,精度很高的

网友(2011-03-22):
这些东西太难记了  还是根据经验来吧

网友(2015-04-19):
如果进油精度高可能引起吸空现象,上楼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我是做装载机的,我记得我们用的回油过滤器的精度是10-50um的,不知道我们这样用对不对

网友(2015-05-22):
大型液压系统可单独配上一台在线循环净化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