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顶升系统---请教

楼主(2009-04-16):
对目前液压顶升系统(只针对起重设备上用的),假设出现以下现象:
1:液压缸销轴孔处整体断裂(在顶升时出现断裂)
 2:由于其销轴孔与液压缸体是由螺纹连接,出现螺纹脱落导致顶升失败(其后果不堪设想)
我们是不是该从设计上改进下,规避下。个人想法,希望大家拍砖!

网友:
顶升大件时绝对不能有你说的现象,重要的梁体顶升,多缸协调是计算机控制的,即使简单的,也一定有一个很大的富裕度,不可能有耳轴断裂的事情,那是大事故,不是从设计改进,是安装规范就不许有那种事情,

一般的油缸,为避免耳轴断裂的问题,常采用两端球铰的方式,不用销轴,但缸体被压爆的事故依然非常严重,

网友:
您所说的情况,不管是从设计上还是制造上都是不允许的,如果在设计过程和制造过程中存在这样的可能性,都是不允许出厂的。

楼主:
感谢楼上两位解释,学习了!
可现实中确有此类事故出现,只能说明其产品不合格,或者在安装过程中有疏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