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一个油泵供给两个同样大小的油缸,计算---请教

楼主(2009-04-16):
想问下,用一个油泵供给两个同样大小的油缸,且油缸力的方向一致,最后得出的力的结果是1+1或是2=1呢。

网友:
油缸怎么放,结果不一样。

楼主:
是双缸连接粱板往下压的。

网友:
是不是两个缸的同步问题

楼主:
是没错。请指教。

网友:
和你使用的阀也有关系的吧

网友:
点击下列链接,希望有帮助。
多油缸同步控制五种设计方案的选用 - 译文
多支路液压同步控制的设计方案,见附件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77310

网友:
1+1=2

网友:
根据具你的要求,两缸的出力是相同的,1+1=2。

网友:
7楼的介绍比较详细,可以咨询他同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