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测量与绝对测量,哪个 准确度高?

楼主(2009-04-16):
请教一下,相对测量准确度高还是绝对测量准确度高?

网友:
楼上说的相对误差和绝对误差吧?
相对误差%)RE=E/T×100 误差越小,表示实验结果与真实值越接近,测定的准确度也越高。而与绝对误差相比,相对误差更能反映出实验结果的准确程度。因此在滴定分析中一般多采用相对误差来表示测量的准确度。

网友:
回复 网友A:
相对测量准确度高还是绝对测量准确度高?
要看具体的设备参数而定

网友:
是啊!理论毕竟和实际还是有些差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