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w里怎么改剖切线形式

楼主(2009-04-16):
如图,是一条直线的剖面线。
我想改成一条u形的剖面线,就是箭头弯过去的那种
在哪里改啊?

网友:
你可以在工程图中系统选项中的文件属性中的尺寸详图中修改尺寸标注格式为GB,这样剖切样式就是国标的了

楼主:
谢谢天花板!
问题解决了!

网友:
不知道SW公司是如何的考虑,为什么每次画图都要再定制,这一点不如PRO/E的confic

网友(2012-12-02):
看看大侠们很久以前的问题,受益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