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标注在sw里怎么实现啊

楼主(2009-04-16):
有时零件过大,或者在局部放大图里标注
一个全视图的尺寸,半标注sw怎么标啊?

网友:
去掉一边的尺寸界线和尺寸箭头。

楼主:
哦,明白了
原来还以为有专门的标注呢
再次感谢天花板!

网友:
ytyt

谢谢了,我还没有研究过这个问题哪

网友:
去掉一边的箭头就可以了

网友:
跟着学习,温故知新

网友(2014-07-07):
先把局部视图的选择框扩大到能包过整个直径,在按常规方法标注,然后缩小局部视图的选择框,右键尺寸,隐藏尺寸界线和边线,出来的如下图所示。

网友:
7楼答的很详细,学习了,谢谢大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