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20crmnti的加工

楼主(2009-04-16):
本人第一次加工这种材料 希望大家给点意见 这个材料好加工吗? 粘刀吗 ?用什么刀具车削  转速是多少 以及吃刀量是多少  希望大家多帮忙

网友(2010-02-02):
我主要加工是铣削加工,它的耐磨性很高在加工中一定要注意对刀具及工件的冷却,否则会出现公差大,刀具磨损大等缺点。. h! y% E: o( Z. H1 `
  焊接加工后应注意不要在低温中急冷,教你个土办法用土盖住5mm土层一个小时[温度不低于10度常温下]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