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叶轮进行了无损检测是否可以说明其动平衡性能?

楼主(2009-04-16):
对轴流叶轮进行了无损检测是否可以说明其动平衡性能?
无损检测性能良好,是否其动平衡性能良好

网友(2009-10-11):
不一定!质量分布是否均匀应该由动平衡试验结果表示,无损检测仅仅证明叶轮无缺陷

网友:
无损检测不能代表动平衡试验结果,动平衡必须得做。

网友:
那只能说明组织均匀,无法描述形貌尺寸是否完全对称

网友:
我觉得无损检测和动平衡试验应该说是两回事,无损检测指在不损坏试件的前提下,以物理或化学方法为手段,借助先进的技术和设备器材,对试件的内部及表面的结构、性质、状态进行检查和测试的方法;而动平衡试验主要检测的是机械的主轴的振动,和周围的振源

网友(2009-12-29):
无损检测是检测零件的一些静态指标,而动平衡必须是在动态下才能检测的指标,所以不是一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