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Y12-CZ材料焊接后变得很软,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2009-04-17):
我公司有一机箱,是用LY12-CZ的材料,先加工出六个面板,在组装成箱体,(用螺钉连接,接缝处埋焊条)整体进行焊接。焊接后随炉冷却,冷却后两小时内进行校形,在人工时效(温度170°C),然后再进行机箱的补充加工。现在补充加工时,材料变的很软,表现为切屑粘刀,粗糙度级差,攻螺纹级易烂牙,哪位专家知道原因,请指教。

网友:
上面的材料是硬铝吗?

网友(2009-05-22):
随炉冷却,相当于材料退火。

网友:
哈哈,YL并不硬,很多是淬火状态供货的,我以前做帐篷用过,为了找便宜实用的硬铝,把手册翻了N遍,现在还记得当时翻书的情形。

网友:
过时效了,焊接时相当于一次局部的固溶处理,随后并没有急冷固溶处理,再加上随后的随炉冷却和时效(回火)处理,材料的强化效果已不再存在,出现上述问题是不奇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