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S304不锈钢激光焊接裂纹问题---请教

楼主(2009-04-17):
碰到一个问题,请大家帮忙。
1 J" a, r8 T& f) L% E一批SS304不锈钢的接头,少部分在激光焊接时出现裂纹的现象,但二次补焊时可以是去除,不过一来挺麻烦,而且怕影响质量,据材料商提供报告,材料的材质和性能没有问题。' W' c: c( W' K  ]! x
请问社友们不锈钢激光焊接的裂纹现象会由哪些方面影响导致的呢?

网友:
激光焊接,我没有做过。不过,这种不锈钢,一般只会在焊接热输入量较大时,会出现弧坑裂纹。

楼主:
谢谢,现在就是二次补焊没问题,按说两次的焊接其他条件是一样的。

网友:
楼主你好,请教一下你的激光焊接机功率多大的?是什么品牌呢?

网友:
调整一下焊接规范,尽量采用小的焊接规范。

楼主:
群里大侠碰到过吗?请指教,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