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铜产品使用长时间使用后会变质吗?

楼主(2009-04-17):
我公司的铜产品采用红冲热锻成型,发到市场后总会有部份出现断裂的现象,请问长时间使用会出现变质的情况吗?
产品是用Hpb58-3牌号的铜热锻出来的角阀,总是在螺纹处断裂.
现在这个问题已经出现好多批了,一直没有解决掉,社区内的朋友们有没有办法帮忙解决,在下十分感谢!
目前在前十分的着急,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公司也给了不少的压力...............................

网友:
从几个角度考虑
第一,螺纹处,是否有夹层,就是材料的边线被糅合成工件的表面,但是里面是夹层的,就是里面是断裂的
第二,材料是否合适,58-3的材料是否合适,材料厂有没有偷工减料,杂铜太多,材料有附成分分析吗
第三,孔是否过大,工件本身的强度不够

网友:
如果能上图来看看,才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