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买了两NSK轴承,存在公差,明显超范围了---请教

楼主(2009-04-17):
最近买了两NSK轴承:分别是HR32215和NU2215,给客户装好。以前一直未出现过问题。这次装上发现轴承外径变小了,用千分尺量了相差1.5-2S 。看了NSK样本书上显示应该公差范围之内在0-18mp。明显超范围了,现在这种情况应该如何处理?请教!

楼主:
另外想问一下尺寸差 1s等于多少mp.

网友:
找厂家呀,如果你确定的话

网友:
你说的1s应该等于10微米 用千分尺量轴承外径 呵呵第一次见到

楼主:
兄弟那应该拿啥量啊,偶刚入行!

网友:
1S=10um,兄弟要准确测量必须用专用仪器或测长仪测量,千分尺测量不准确的。

网友:
最好是有标准件、轴承外径测量仪器测量较为准确,简易测量方法也可以用量块、磁性表座、测量平台也可以测量(测量多截面)

网友:
千分尺应该也可以测,测点相隔90度,测两次数值相加后取平均值。一般应该在1丝以内的,另外轴承是薄壁外壳,不排除变形的情况,但很少见。

网友:
9楼 千分尺误差就有1S左右 要精确的测量轴承 就要选择测量精度达到1um的测量仪器.说别人产品的缺陷要有100%的把握的和精确的数字的

网友:
10楼,俺的意思不是说别人的产品有缺陷,呵呵,多虑了。其实千分尺的一小格之内还是能用肉眼分辨出来的。比如恰好指在中间,那就是半丝了。呵呵,在现场一般没有非常高的精密仪器的,所以,俺觉得千分尺还是有点用的。(实在肉眼不行,俺还有放大镜,呵呵。)另外今天看了一下nsk的手册,对于普通级轴承内圈,小尺寸轴承的加工公差确实是小于10微米(1丝)的,随着轴承尺寸增加,允许的公差也增加。景行楼主可以看一下手册,也许是在公差之内呢。

网友:
对不起楼主,你已经查过样本了,俺看帖没看仔细。不过俺看的样本单位是微米啊?mp是甚么意思烦请高人解释一下。另外,俺是今早上查的手册,看完就忘了,但印象中32215的外圈允许公差应该是超了1丝了。

网友:
另外,景行楼主,如果客户设备是剖分式壳体,还是有办法调整配合性质的。但最好是确认好轴承有无问题。

网友:
NSK轴承质量实际不是很好,除非客户指定,我的项目基本不用。
常规项目我基本采用的是国内的几个大品牌轴承。

楼主:
谢谢各位热心,尤其老丁。
轴承的话应该没有问题,关键他的公差在最临界值了。现在主要不知道如何跟客户解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