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床操作手柄的问题

楼主(2009-04-17):
车床在使用过程中,操作手柄自己没掉下来,主轴就停止,一定要用手拉住才可以正常运行。摩擦片也调整过了还是不行,望知道的高手指教一下

网友:
说的太简单了,没明白意思

网友:
打开看看里面哪被卡住了

网友:
手柄下面限位弹簧上上的钢球掉了或弹簧失效.

网友:
与扇形齿配合的齿条轴上应该有定位的钢珠,有正反转和停止三个位置,将弹簧调紧一点.

网友:
定位不好,调整弹簧或改变钢球的位置

楼主(2009-05-20):
弹簧的的调整怎么调的能说的明确他、一点吗

网友(2010-07-14):
是什么型号的车床?说清楚好解决

网友(2011-05-20):
1.定位不好,调整弹簧或改变钢球的位置.2.挂轮与挂轮啮合问题。

网友(2011-12-31):
有可能是元宝键断了。你拆开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