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森数控系统车多头螺纹的程式怎么编?

楼主(2009-04-17):
大森数控系统车多头螺纹的程式怎么编?

谢谢@!

楼主:
没有人帮助我吗

网友:
和普通车床车多头螺纹的方法一样啊~
P×2
设定两个循环点,两个循环点的距离=P就可以了~

网友:
可以错位啊

网友:
就是一个螺距

网友:
先设一个起点加工第一道螺纹,间隔一个螺距的大小设第二个起点,再加工第二道螺纹

网友(2009-11-09):
不懂呢。可以详细点吗?  谢谢

网友:
大森和发那科系统一样么

网友:
呵呵...有些看不懂的..................

网友:
6楼正解,貌似大部分的数控系统多头螺纹都这么干的。假若你带C轴的话,可以用C轴分度来实现

网友:
没试过,来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