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和钢丝是怎么连接的,太难了!

楼主(2009-04-17):
请教大侠们,管子和钢丝是怎么连接的,太难了!只知道是用螺纹连接,但具体怎么弄就不知道了,结构想不出来,想请教大侠们!感激不尽!

网友:
应该是从里面穿过去的,因为都是双数。

网友(2012-08-10):
螺纹连接的

网友(2012-10-31):
螺纹锁具吧

网友:
穿过去不就完了啊

网友:
真厉害啊,第一次见太有创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