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面振刀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9-04-17):
我公司有一台数控车床在加工产品时端面经常振刀,都有一个多月了,公司里的机修工也拿它没办法。刀杆,刀座,三爪,程序都检查过,都没问题。   请各位老手帮我探讨下是什么问题。

楼主:
大虾们帮我探讨下呀,

网友:
主轴轴承间隙过大,调整一并帽,应该没什么问题

网友:
如果机床本身没问题的话,那就是你的切削参数不合理。

网友:
问题解决了吗?到底是什么原因,说来大家学习一下。

楼主:
还没有呀? 6# 小链机

楼主:
切削参数是没问题的.如果是切削参数的问题的话,那就早就解决了 4# fanyanquan

网友:
我遇到的震动基本只有两个原因,间隙大,刚性差。刀杆换个粗的试试

网友:
我遇到的震动基本只有两个原因,间隙大,刚性差。刀杆换个粗的试试
引用 网友A:

很精辟啊。按照这两个原因的思路去找问题所在,该没有问题的。因为想不出还有第三种原因啊。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楼主没有说清楚振刀的规律,没法对症下药。刀具状态有无变化?如果换刀试验后无效说明系统刚性变差了,问题应该出在机械方面。通过调整切削参数应该可以缓和。

网友:
很大可能是主轴轴向或径向有间隙,请查看振刀纹形状来判断。如果不是松动造成间隙产生,那就是轴承要更换了。

网友A:
很精辟啊。按照这两个原因的思路去找问题所在,该没有问题的。因为想不出还有第三种原因啊。
引用 网友B:

不敢苟同。因为从楼主说来,应该不是新设备。如果新设备还可以这样说。
如果是一直正常,才出现这种情况。就不能按刚性,刀杆问题考虑了。

网友:
松动可能性小,应该是轴衬坏了!

网友:
有实际的照片吗

网友(2009-05-17):
是不是滚珠丝杠有间隙,并紧螺母松动。VC适当降低一点。

网友:
有可能是端面弹子有问题了  我厂里有台床子也是这样  最后是弹子出了问题

网友:
不应该是刚性的原因,查一下轴承吧

网友:
机床本身没有问题吗

网友:
问题有的时候没有头脑

网友:
车外圆好不好的 检查下你的三爪夹头 看看牙盘磨损厉害不 夹紧后看看夹持部分是不是前面空隙 还有导轨塞铁间隙好不好等等 仔细的检查下

网友:
你用的刀具是不是有问题啊!!还有的余量有问题。

网友:
刀具反转锁紧的时间够不够?车外圆不振刀的话检查一下X轴的镶条是不是松了.

网友(2009-11-08):
可能进给太大,刀具太长

网友(2010-01-16):
我遇到的震动基本只有两个原因,间隙大,刚性差。刀杆换个粗的试试
引用 网友A:

很精辟啊。按照这两个原因的思路去找问题所在,该没有问题的。因为想不出还有第三种原因啊。
我遇见一台友佳精机的间隙太大后来调了有所改善

网友:
个人认为问题出在主轴箱,先看主轴箱油位是否合理并适当加机油,用相同的力手拨动主轴看和其它机床相比是否较松,如果较松可调整锁紧螺帽,也可能是平面轴承磨损,可换个试试~

网友(2011-12-24):
如果是硬轨平床身机床,在排除刀具和加工参数的原因后。机床方面检查x和z轴有没有间隙和松动。斜铁,压板是否松动,间隙过大。最后就是主轴了。。。。参考一下

网友:
没见过啊

网友:
问一下是用的什么床子呀  加工的什么材料 用的什么刀具呀

网友:
刀杆伸出过长也是一方面原因

网友:
我也遇到过类似情况,车外圆就振刀,当时真不知道是怎么了。后来检查才知道硬轨z轴镶条松了,不知道你的是什么情况。

网友:
是不是工件太长了,你在说祥细点

网友:
发张图片来看看,才好说

网友:
问题解决了吗?到底是什么原因,

网友:
主轴的问题,同意3#的

网友:
我哦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一台1000的卧加最近在加工时,在XY平面做圆周切削密封槽的时候在12点到3点的区域一直出现振刀,之前一直做的好好的,刀具夹具程序切削参数都没有变化,会不会是主轴或者丝杆的问题??

网友:
刀具磨得不好,应该把刀具角度磨得大一些,副偏角与工件接触面积小一些

网友:
      是不是主后角是90度啦?或者是负角啦?

网友:
很大部分是主轴问题我以前也遇见过主轴轴承换过就好了

网友(2012-02-15):
检查主轴轴承,X轴压板,镶条,
我有台设备是撞床后X轴中托板撞裂了出现的端面震纹,惨那

网友:
来学习的.........嘻嘻嘻

网友:
用表打一下端面跟x轴的平行度,我以前厂里调新机端面震刀就是这里有问题,然后调整主轴跟x轴的平行度就可以了。

网友:
换个轴承试试

网友:
端面振刀有很多原因。主轴轴承调节不紧,刀架反锁时间太短,X向的塞铁有间隙,还有就是工件本身的问题,如夹30的外圆,车200的端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