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级精度的齿轮齿面啮合接触面占多少啊

楼主(2009-04-17):
如题,现在我处的直齿轮加工后装配试车,感觉只有两端面处接触,不知可行不?

网友:
八级精度的齿轮齿向控制在0.014左右,不要超过0.018,齿形0.014.一般滚齿滚好一点,齿圈跳动不得超过0.05,平面跳动不超过0.025就可以了,光洁度好不用剃齿都能用.

楼主:
哦,谢谢,但我放上一张纸时,两端面都破了,中间没有事,这样的齿面合适吗

网友:
最好能留一点余量剃齿,这样齿面的光洁度能得到很大程度的提高.

网友:
长75%,高35%。
GB/Z 18620-2002

接触检查是一个并不精确的概念。且与箱体等的误差有关系。
如果感觉有问题,可以单独检查齿轮的螺旋角误差。
典型的两端接触,如果接触总长大于60%是可以接受的

网友:
如果是两端集聚是绝对不允许的

网友:
接触检查是一个并不精确的概念。且与箱体等的误差有关系。
如果感觉有问题,可以单独检查齿轮的螺旋角误差。
典型的两端接触,如果接触总长大于60%是可以接受的

网友:
箱体轴孔的误差,装配误差.加工齿轮的齿向加工误差,总的合起来齿面长度接触为60%.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版主的热情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