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45钢能与40Cr焊接吗?

楼主(2009-04-17):
请问各位大侠:
45钢能与40Cr焊接吗?用什么材料的焊条呢?
谢谢!

网友:
45钢焊接性能太差

网友:
可以焊接。可以去焊接板块请教明白的大侠告知焊接工艺。

网友:
应当对两件焊接部位进行预热200摄氏度左右,co2焊接应当行啊

网友(2009-05-29):
可以的,除了钎焊和摩擦焊,电弧焊也可以,只是对焊条和焊接技术要求高一点罢了

网友:
绝对可焊,一般条件下焊接性能不太好,想好的话就是费点时费点钱钱罢了。

网友:
可以的,除了钎焊和摩擦焊,电弧焊也可以,只是对焊条和焊接技术要求高一点罢了
引用 网友A:
同意他的说法。用电弧焊是可以焊接的

网友:
同意4楼的说法,保温是必须的。

网友:
绝对可焊
45钢焊接性能太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