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Cr的锻钢材料机加工后有误差,想用焊肉填补,用什么材料的焊条比较好?

楼主(2009-04-17):
请问
20Cr的锻钢材料机加工后有误差,想用焊肉填补,用什么材料的焊条比较好 ?
大家帮帮忙

网友:
锻过后,还加工了,还是废了吧,这种件一般要求较高。

楼主:
锻过后,还加工了,还是废了吧,这种件一般要求较高。
引用 网友A:

可以说是废拉
想听听你的高见

网友:
建议:
如果想听到高见,就讲的详细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