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2008画图时,画到那个螺纹线时,实体上怎么不显示?

楼主(2009-04-17):
今天用sw2008画图时,画到那个螺纹线时,但是在实体上怎么不显示,请问是哪里没设置好!内外螺纹都不显示啊!谢谢~~~

网友:
1# fujinlei 4 D; R  q, K3 B8 R' f
你是扫描出的螺纹,还是“外观”“纹理”得来的装饰贴图?

网友:
螺纹线显示没有选择,

网友:
系统选项中的文件属性中的注解显示中,勾选“装饰螺纹线”“上色的装饰螺纹线”

楼主:
l楼上说的对啊!我昨天在百度上搜到了,勾选“上色的装饰螺纹线”问题就解决了!呵呵~~~

网友(2011-10-11):
4楼一句话正中要害!!

网友(2013-05-13):
我的也生成不了了,M8D的螺纹,只能出现直径6.2的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