伸缩机构创新设计最佳方案---请教

楼主(2009-04-17):
附件是我用三节轨和直线电机驱动的伸缩机构,现在希望大家开动脑筋,想出更加有创新思维的结构。
设计要求:缩回的长度尽量短,而伸出的距离尽量长,顶端要受2~5KG力

创新伸缩机构.dwg

网友:
象液压升降台那样的

网友A:
一楼的伸缩好像没有画完整,我过去做的采用气缸作动力通过齿轮齿条进行行程增倍,只能加大气缸行程的2倍。

网友:
4# gaoergang2007 这种方式应该可以增大很多倍吧不只2倍吧,我想的啊只要齿轮的节圆直径比为大于2的不就放大更大吗?自己随便想想不知对不?

楼主:
可以出个图,模拟一下,就比较清楚了

网友(2010-05-29):
呵呵
想下载看看怎么样

网友(2019-03-20):
过来学习一下

网友(2020-12-07):
引用 网友A:
一楼的伸缩好像没有画完整,我过去做的采用气缸作动力通过齿轮齿条进行行程增倍,只能加大气缸行程的2倍。

用气缸齿轮齿条的话,会不会对行程有限制啊,毕竟长行程需要长的齿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