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面渗碳淬火的加工件

楼主(2009-04-17):
材质为20号钢,Φ200*Φ170*114尺寸的间隔套,外圆要求渗碳淬火,HRC56-60,深度0.5-1.4mm,粗糙度Ra0.8,外圆、内孔公差为0.1mm请问各位
1、渗碳淬火是同时进行的吗?变形有多大?
2、在渗碳淬火前应该留多少加工余量?
3、渗碳淬火面的粗糙度是多少?
4、能给解释一下渗碳淬火的过程吗?
5、另外,请解释一下表明磷化。

网友:
问题太多。
专门的渗碳淬火炉搞定热处理。
控制好的话变形不大。
考虑到您这个有点倾向薄壁,如果变形大可以内外都留点余量。但是要考虑磨后渗层变化。
单件也可以内孔涂防渗碳膏。保护内孔。
渗碳+抛丸后我个人认为粗糙度Ra0.8到1.6之间吧
很笼统  仅供参考

楼主:
感谢楼上,其实我只是想知道渗碳淬火前留多少加工余量?希望有具体数据

网友:
同意2楼的观点

网友A(2011-10-27):
壁厚30mm,看变形量,前期留30--50丝加工余量,试试变形量有多大,如果不大,建议加工余量20丝最好,可以车,可以磨

网友(点评):
深度0.5-1.4mm,楼主是这样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壁厚30mm,看变形量,前期留30--50丝加工余量,试试变形量有多大,如果不大,建议加工余量20丝最好,可以车 ...

渗碳层大概有多厚呢,余量留30丝的话再磨能保证渗碳层的厚度么?

网友:
渗碳有1-2个深差不多,

网友:
直接做出来用QPQ表面处理

网友:
渗碳厚度一两个毫米是没有问题的
粗糙度0.8
只有热处理后内外圆磨
车达不到这个粗糙度
一般余量一共留0.5左右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