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矸石粉碎机锤头材料---请教

楼主(2009-04-18):
请教:煤矸石破碎机的锤头易磨损,目前有很多材料如锰合金、镍铬合金等材料、使用情况及成本,请教高手意见!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公司可做不同体系的金属陶瓷厚涂层 而且主要的研究方向就是煤矿设备 和其他采掘设备
具体成分属于机密了 呵呵
不过处理完以后硬度显著提高 高耐磨(同类产品中的截齿质量达到或领先世界先进水平) 可重复处理 且无火花
主要成分应该是碳化钨 还有陶瓷相

网友(2009-05-20):
煤矸石破碎机的锤头属于易损件,需要定期更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