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异步电机用多大平方的电缆,两相照明灯用多大平方的电线?

楼主(2009-04-18):
三相异步电机用多大平方的电缆,两相照明灯用多大平方的电线?

电线截面积与功率的关系是什么?
请教一个简单的问题,4平方和2.5平方铝芯电线能承受多大功率,怎么鉴别?

网友(2010-03-04):
1.5是14A,4是32A

网友(2014-06-03):
电缆应该是电流来决定的吧,电流大电缆截面选大点,详细看手册,估算一般10下5,即4平20A(铝芯的)。

网友(2015-02-28):
要看使用环境,还有传输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