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伸缩臂叉装车设计的请进来

楼主(2009-04-18):
近年来伸缩臂叉装车成为工程机械的销售状元。国内不少厂家开始研制,去年上海BAUMA国际工程机械展看到国内厂家,如:徐工,上海大腾,湖南山河智能。其它未参展的公司如:四川长起是最早开发该产品的厂家,还有上海嘉丰机械有限公司。
目前国内定位开发的是越野直臂叉装车,使用装载机和叉车为平台,利用叉车的换装工具头,可以实现叉板,铲斗,抓斗,液压锤等,以叉车和转载机功能为主。
国外2008年最新发布的直臂多功能叉装车是上车可以旋转的,采用汽车底盘为平台,将汽车驾驶室和起重机司机室合二为一,汽车变成工程车。TELEX,GENIE的最有代表性。除了伸缩臂叉车,装载铲斗等功能外,由于360回转特点而增加了卷杨吊钩,高空作业斗的功能,可以做汽车起重机有可以用在高空作业车,性价比大大提升,还不用上汽车起重机目录。
前者的特点如下:
1,行走机构有两种:(1)采用国外的静液压泵马达和高低速变速箱,(2)改造原有装载机和叉车的动力换档变速箱,将原有机械减压手动换档或机械减压电磁换档升级改造,提供其行走微动控制功能。
2,工作机构采用负载感应比例多路阀,由于有同步工作要求,多采用负载感应的比例多路阀,但手动机械拉杆的较多,
后者特点如下:
1,行走采用原有汽车底盘的结构,采用液压反馈比例减压阀来改造原有变速箱,
2,工作机构与前者相同,采用负载感应比例多路换向阀,多采用电液比例的
3,电子控制器除了电液比例常规控制功能外,还包括整机分工况节能控制,自动换档控制,力矩安全保护,菜单式调整诊断,总线接口便于司机室360度旋转的要求,采用电子液压回转接头实现液压油管油路和电缆电路的上下车传递。

欢迎大家交流,谈谈经验,评论一下开发产品是两种类型市场定位的优劣。

楼主:
汽车底盘为平台的直臂叉装车-起重机功能

伸缩臂叉装车是近年倍受建筑行业欢迎的多功能的工程机械,四轮驱动,三种转向,蟹行,前轮转向,原地360°转向,工装具 快速换装多种机具,几乎可以满足工地的所有要求。
起重机功能:
快速工装具可以换装装有绞车额起重机的吊臂,配置前部支腿和力矩限制器,可以满足工地的材料搬运吊装。近来大型起重机厂也加入了伸缩臂叉装车的行列,这类叉装车保留了起重机的特点,四组水平垂直支腿,旋转转盘和力矩限制器,但司机室却合二为一。若配上无线遥控系统,还可以在高层楼面上进行吊装作业

楼主:
汽车底盘为平台的直臂叉装车-高空作业平台功能

伸缩臂叉装车是近年倍受建筑行业欢迎的多功能的工程机械,四轮驱动,三种转向,蟹行,前轮转向,原地360°转向,工装具 快速换装多种机具,几乎可以满足工地的所有要求。
高空作业平台功能:
快速工装具可以换装高空作业平台,配置前部支腿和力矩限制器,可以满足高空作业,工地人员送达,材料吊装。近来大型起重机厂也加入了伸缩臂叉装车的行列,这类叉装车保留了起重机的特点,四组水平垂直支腿,旋转转盘和力矩限制器,但司机室却合二为一。若配上数码线控遥控系统或无线遥控系统,可以在工作斗高空作业。
对于国内中小型起重机厂家,改造成伸缩臂多功能工程车无疑是个好选择,汽车起重机变成工程车,无需申请特种车目录,可节省一笔可观的费用。

网友:
老大,你太有才了

网友:
工作斗应该是自动调平吧

网友:
这跟起重机有什么差别

楼主(2009-05-18):
这跟起重机有什么差别
引用 网友A:

1,起重机需要上行业目录才能制造,而它是驾驶室与操作司机室合二为一,属于工程机械,国内尚无限制。
2,快速换装工作头可以更换功能,20吨起重机换上工作平台,变成40米高空作业车。
40万的起重机+60万的高空作业车,功能集成后增值1倍。

网友:
谢谢楼主,一下顿悟

网友:
是我公司发展方向,谢谢!

网友:
这个帖子很经典,必须得顶。

网友(2009-08-25):
好象没见过吉尼带主臂回转的叉装机啊,我在澳大利亚看到吉尼的叉装机卖的很火爆的,但没有见过这种型号的.
目前为止中国只有一台吉尼的叉装机TH844,定价太高,很难卖,不知国内的制造厂家定价是多少.

楼主:
好象没见过吉尼带主臂回转的叉装机啊,我在澳大利亚看到吉尼的叉装机卖的很火爆的,但没有见过这种型号的.
目前为止中国只有一台吉尼的叉装机TH844,定价太高,很难卖,不知国内的制造厂家定价是多少.
引用 网友B:

主臂回转的叉装车应该是近几年才搞出来,去年在欧洲高考作业车展上亮相。增加了高空作业平台和起重机吊钩的功能,卖价应该非常高。意大利TECNORD为其配套的电控和液压系统。

网友:
他的自动调平是怎么计算的

网友:
楼主你好,我正打算搞这个产品,苦于没有相关资料,进步缓慢。望楼主多多帮忙!不胜感激!可发邮箱cheers0123@126.com  再次表示感谢!!!

网友(2010-03-23):
俺也是搞伸缩臂叉装车的,,共同学心哦。。。。。

楼主(2010-06-13):
工作台回转伸缩臂叉装车电液控制系统
工作台可旋转越野伸缩臂叉装车是倍受建筑行业欢迎的 多功能机械,四轮驱动,蟹行,前轮转向,原地转向,越野调平,工装具快速换装多种机具,几乎无所不能。Delta Power TECNORD设计团队多年致力于直臂叉装车的液压控制技 术开发,为制造厂家提供各种电液一体化配置方案。近年为厂家配套的叉装车配置有支腿自动调平系统,力矩限制器,无线遥控系统,快速工装具可以换装起重吊具 和高空作业平台,可以满足高空作业,材料吊装。
•        驾驶室方向盘下方为变速换档手柄,推拉、旋转手柄, 即可选择行走方向、改变变速箱速度档位。
•        驾驶室右侧JMF电子手柄来 控制叉板或换装工具头的升降、伸缩、倾斜、自动调平。
•        工作斗配置有数码线控或无线遥控控制台,适应于高空平台功能控制。
•        工作斗配置有自动调平系统,当动臂升降时,工作斗启动自动调平系统,工作斗可随垂摆传感器的信号自动调整工作斗的水平
•        整车配置支腿自动调平系统。当进行驻车作业时,可启动一键调平系统,支腿伸出,直到所有支腿结实触地后,车体根据双轴垂摆传感器的信号自动调整整车的水平。
•        MMS整机编程控制器可对实现整车的智能控制,实现发动机节能控制,分工况节能控制,变速箱智能换档控制,力矩 限制安全功能,智能水平输送功能和智能垂直升降功能。

楼主:
他的自动调平是怎么计算的
引用 网友C:

你可能在谈四边形拉杆调平或主从油缸调平。当伸缩臂长度超过25米时,不适应采用四边形拉杆调平或主从油缸调平,通常采用电子调平方式,即:采用双轴垂摆传感器了检测工作平台的水平状态,一旦倾斜角度超过设定值(例如3-5度),ECU发出信号,启动电磁阀,驱动调平伸缩油缸,调整工作的水平。当工作斗倾斜角度在设定范围内(2.5度),则调平系统停止工作。ECU有传感器滞环设置,可以屏蔽由于结构振动对传感器灵敏度的干扰。

网友(2010-09-24):
国内市场究竟有多大?盲目搞

网友:
请问楼主主从油缸调平的点怎么作出来的,我用了很多方法,总之有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