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CAD就会出现这个对话框---求助

楼主(2009-04-18):
打开CAD就会出现这个对话框,然后每天晚上6到早上8点用CAD的时候CAD里命令都很紊乱,比如移动就成复制了,重装系统也没用,而且CAD文件用别的电脑再打开就会传染给对方。

网友:
晕,肯定中病毒了
赶紧下最新的杀毒软件试试
或者直接把CAD版本换掉。。。

楼主:
没用的,杀毒软件杀了没用,重装过系统还是一样,用来别的版本照样出现问题,好像是有人搞定恶作剧 2# 深南大道

网友:
没什么,以前用时也出现过,要么不理,要么重找一安装程序

楼主:
哦。谢谢了,也不知道重装有没用哦 4# 李笙

网友:
中毒了,建议杀毒
如果还不行就只有重装了

楼主:
CAD中去除“党是不会亏待你的病毒”方法

CAD中“党是不会亏待你的”病毒去除方法,
病毒表现:
①、病毒在启动CAD时会弹出一个显示时间并写有“党是不会亏待你”的对话框;
②、病毒在8:00至18:00这个段时间内,对CAD画图没有任何的影响。当时间不在8:00至18:00之间时,会弹出如下对话框,可能伴随“移动”命令改变~等情况。
二、清除方法:
第一种:
①、关闭CAD(一定要先关闭正在运行的CAD程序)
②、按F3键打开XP系统的文件搜索窗口,搜索并删除acad.fas和lcm.fas文件
③、XP文件搜索窗口设置如下:
a.搜索acad.fas文件

b.搜索lcm.fas文件
注意:
①、“搜索范围”一定要选择“本机硬盘驱动器 (C:;D:;E:;F”。
②、一定要先勾选“搜索选项”中的“高级选项”,将其下的“搜索子文件夹”项勾选上,否则不能将病毒文件全部搜索清除干净。

第二种:打开CAD,在命令栏中输入下面的命令,然后按回车键也可去除

(while (or (setq a (findfile "acad.fas")) (setq a (findfile "lcm.fas"))) (vl-file-delete a))

网友(2009-05-19):
今天刚搞定这个东东。。楼上的正确
首先要申明就是:
1.它对电脑是没有任意的危害性!
2.它在8:00到18:00这段时间,对CAD没有任何影响的!
它唯一的副作用就是:
你的CAD在启动时会弹出一个显示时间的对话框
如果时间时不在8:00至18:00之间
还有可能伴随"移动"命令改变~等情况
在这时间内的临时解决方案为:
将电脑系统时间调整8:00就行了!

1、常见问题是C:\Program Files\autocad***目录(子目录)下的
acad.fas与lcm.fas是在全部查找时找不到的,请手动进入目录再行查找删除!

2、不想进去目录查找也可以输入下面的字符到CAD命令行:
(while (or (setq a (findfile "acad.fas")) (setq a (findfile "lcm.fas"))) (vl-file-delete a))
注意:上面红字一个字都不能少哦!这样就行了!

如果有文字编缉时出现记事本的现象请将下面一行红字输入到命令行?:
(setvar "mtexted" ".")

网友:
预防为主,看看和了解一下是很有必要的,谢谢!

网友:
我在打印店见过了哈

网友:
中病毒了
。得专杀CAD的。普通的软件杀不了

楼主:
中病毒了
。得专杀CAD的。普通的软件杀不了
引用 网友A:
不是什么病毒,是个小恶作剧~~~杀毒软件是无效的。他是通过文件传播的~~我在上面说过去除的方法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