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能防二保焊飞溅?

楼主(2009-04-18):
二保焊在焊接过程中产生较多飞溅,用防飞溅也厚效果也不很理想,哪位高手有高招,请赐教!

网友:
我也需要这方面的知识啊

网友:
我好像看到过一篇关于防气保焊飞溅的论文,公司电脑里找不到了,可能是在家里电脑里。晚上回去找找,要是有就传上来。

网友:
希望有所帮助.

网友:
这要看你焊的产品基材是什么了,碳钢、不锈钢、铝板都会有所不同。一般可以采用混合气体比较好,碳钢一般是20%的CO2,80%的Ar;不锈钢一般是2.5%的CO2,97.5%的Ar;而铝板就是纯Ar了。除此以外焊材、参数、设备的关系很大。我司采用松下的气保焊,飞溅很少,几乎没有。

游客

网友(2012-05-02):
什么型号的焊机,,多少钱买的

网友(2009-04-21):
看看这个论文和4楼的做个比较

网友:
我们在生产焊接过程中也遇到过气孔的现象,很是烦人!
很多时候是个别的焊缝出现气孔,其它的焊缝都是OK的,有偶发的
现象,这让我们控制起来很是棘手!
有没有其它好方法?请高手指教

网友:
怎么觉得论坛的人气今不如昔了吗  也受经济危机冲击了吗

网友(2009-07-07):
谢谢楼主无私奉献,顶!

网友:
4楼的不错啊,呵呵

楼主:
感谢各位指教!!

网友:
有一种液体,在焊前涂在焊缝周围,焊后用刷子轻轻一刷便掉了,上网查查。

网友(2009-08-08):
呵呵,很好的资料啊

网友:
ding一下
下了学学

网友:
二保焊是什么焊,MAG焊吗

网友(点评):
二氧化碳气体保护焊

网友:
有用的资料

网友:
正需要这方面的资料,谢谢了

网友(2009-09-13):
CO2气体保护焊的缺点就是飞溅,这是其焊接原理决定的,是无法消除的:原因是,焊接过程中,熔滴过渡形式是短路过渡,避免不了要有飞溅,而只能减少,减少飞溅的方法就是调整焊接参数,使焊接电压和送丝速度匹配,将飞溅降低到最小。

网友(2009-11-20):
不错,楼上的回答的很好

网友:
混合气体,选数字电源

网友(2011-06-18):
要想飞溅少的话,除了喷防溅剂(主要是清理飞溅要容易些)外,可以采用混合气体Ar+Co2,焊接飞溅少的多,而且成形美观。只是成本较高。

网友:
一般都用防溅液 不过影响因素很多 与焊材   和工人手法关系密切

网友:
我公司也有这方面问题,学习一下

网友:
下载怎么是加密的呢。。。。。。。。。。。。。

网友:
谢谢楼主,非常好的资料

网友:
若风容易大出现气孔.

网友(2011-07-24):
鹅鹅鹅鹅鹅鹅鹅鹅鹅额额

网友(2011-09-30):
就是用混合气体保护焊吧,现在用的很多啊

网友(2012-02-21):
二保焊用氩气和二氧化碳气混合气体效果会很好

网友:
不错的,好啊啊啊!!!

网友:
我也需要焊接的一些质料,谢谢

网友:
使用氩气和CO2气体混合气能减少飞溅。

网友(2012-04-19):
混合气体成本太高了。。

网友:
保护气体中加入一定量氩气,再控制飞溅的同时能够增大焊接熔深!

网友:
好像有飞溅液吧。那可以防止飞溅的。

网友:
多多个原因:焊接焊机应采用逆变式焊机(进口的比较好);焊枪手把;气体保护畅通(无堵塞);做好防护措施(勤涂药膏)。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
混合保护啊。。

网友:
用防飞溅涂料

网友:
松下焊机的飞溅很少的!国产焊机品牌飞溅基本上都大!这就是松下焊机牛比的地方

网友(2012-05-23):
一般情况下只要实现喷射过渡,飞溅就很小了。飞溅大,多数是焊接参数不合适,减小电压或者加大电流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