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G4.0打开零件图时成片状,不完整,但可以旋转,怎么回事?

楼主(2009-04-18):
我的电脑上UG NX4.0可以运行,但打开零件图时成片状,不完整,却可以旋转,怎么回事?是不是我的电脑配置太低,我的是集成显卡,还有运行UG4.0时每次死机,我的主板是华硕P5S-MX SE配C420,集成显卡,1G内存。首先排除文件格式的问题,因为安装同一个软件在其它的电脑上能打开同一个零件,没有这些问题。请各位高手指教!!先谢了

网友:
盗版软件就是这样
还有显卡也是一个原因
大致就这么2个问题!

网友(2009-07-10):
我也遇到了不,知道怎么办,

网友:
我用的是sw,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开始怎么弄都弄不好,最后重启电脑后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