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复合模?

楼主(2009-04-18):
请问复合模的设计是怎么样一个流程?  最好有个实例给我参考一下!   谢谢了

楼主:
哪位好心人肯帮帮忙呢???!谢谢了

网友:
复合模是压力机在一次行程中,在同一工位上完成两道或更多工序的冲模。这是模具手册上的定义,希望对你能有帮助,

网友:
楼主什么是复合模概念都不清楚也敢设计模具?佩服!

网友:
我毕业的时候进模具这行就是先设计复合模具,连着设计了4款产品
很简单的
"压力机在一次行程中,在同一工位上完成两道或更多工序的冲模"
比方说,一个产品是环状的,你要切边和冲孔一次出来就是产品,那个模具就可以称为复合模
做过最复杂的复合模就是拉伸压槽冲孔切边一次完成

楼主:
谢谢大家,   我是准备做毕业设计,,可是专业是机械设备及自动化     不对口啊    哈哈.................所以才............
不过还是要谢谢大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