阀通径的选择

楼主(2009-04-18):
设计一个液压系统,泵流量32L/min,  阀为02-3c2,如果将阀换成03-3c2油缸速度能比用02-3c2快吗?

网友:
阀通径的选择是根据流量来确定的。而油缸的速度取决于进入油缸的流量。
楼主明白这一点就好分析了。

网友:
流速不会有改变

网友:
02为6通径,03为10通径。仅仅只从阀回答,快。(但它还给系统其它因素有关)
液压系统设计,不是拼积木,建议找专业厂家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