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步电机的机械特性曲线是在空载状态下测得的吗?

楼主(2009-04-18):
异步电机的机械特性曲线是在空载状态下测得的吗?还是有负载状态下测得的?

网友:
异步电机好像有机械特性曲线和负载特性曲线之分。
两条曲线的交点就是负载电机的实际工作点。
机械特性取消应该是在空载情况下测的。

仅供参考,如有不对 请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