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步电动机的转速公式n = 60f/p 为什么磨光机的转速到12000呢?两极最高不是3000吗?

楼主(2009-04-19):
异步电动机的转速公式n = 60f/p (1-s) 为什么磨光机的转速到12000呢?两极最高不是3000吗?
电动工具的齿轮为什么能达到如此高的转速?

网友:
磨光机里面是通过伞齿轮或者准双曲面齿轮来提高转速的!

网友:
n=120*f/p.....同步電機   s=轉差率
f =頻率  目前變頻器為 多數感應電機通用變速控速器 將頻率調到200hz 把 v/f曲線調到200hz 才到額定電壓即可 必要時在電機側加電抗器 起動會更安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