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刀拼花的制作过程,有没有简单点的方法?

楼主(2009-04-19):
用水刀进行8mm厚的瓷砖拼花,800mmX800mm,切割图形应该怎样设计才能使拼起来的花好看?
我们把图形的尺寸都向外偏移0.5,结果里面的花拼起来还可以,到了最外面圆,尺寸要差7~10mm,差太大了.
请有经验的朋友指点一下,水刀拼花的制作过程,有没有简单点的方法>?
先谢谢了啊!!!

网友:
拼花。。主要是拼与被拼两者之间的尺寸误差极少才拼得好看的,照你所说,应该是哪里的尺寸搞错了。
个人建议,认真想清楚,哪些要向外偏,哪些要向内偏,如果搞错了,尺寸会成几分误差的。
(顺便在这里求职!!本人失业,做了水切割4年多,都是切玻璃的,会修机,会画图,会控沙,还会再造配件,因为老板太刻溥,为了省电,只能让我上夜班,不给上白天,而且一班际,加上人工不高,所以我辞了。如果有哪个老板懂得请我的话,请打我电话:13534562826)

楼主:
你的意思是拼花的尺寸不是统一的全向外或向内偏?要有向内的还有向外的?

网友:
重新测量你的水刀在你切割速度下的水柱切口大小,你的刀补可能出现了问题,小面积看不出来,面积大了就会出现大的误差了,且越复杂的误差越大

网友:
一般是向外扩,弥补水刀缝,但是如果是环形对象,那里面的图形应该是向内扩,外面的向外扩

网友:
嗯,一般拼花的以弧型的线较多,那个要很仔细才能搞得好的

楼主:
是个问题啊

网友:
要想做出好的拼花,不光要考虑图形的补偿,还要结合机器水柱的大小.所以我们在做补偿的时候一定以结合机床本身做出适当的补偿,那样做出来的拼花才漂亮.

网友(2009-05-28):
不同切割速度下,对不同材料切割时切缝宽度是不一样的,在切割的时候,针对一种材料应选用最经济的切割速度,然后测量此速度下的割封宽度,在确定割封宽度后,进行补偿,外轮廓相外偏移动1/2水柱,内轮廓相内偏移1/2水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