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30mm的钢球,水刀能切吗?

楼主(2009-04-19):
切30mm的钢球,水刀能切吗?

网友:
比30mm小的都能割, 问题是你想怎么割法?

网友:
钢球是怎样被卡住的呢?

网友:
这个简单啊,看你想切什么样子就知道了 3# 水刀

网友:
如果像你图上要切个十字形的,个人帮你想了个方法,先在一块板上切个小圈,大小大概是钢球的3分之2的比例左右,是用来卡住钢球的。
然把把刀移到钢球边,开高压切条痕,深度看你个人要求切,切完后,把钢球转一下,与之前操作一样,这就形成个十字形了

楼主:
我感觉切割应该不是问题主要是看  钢球怎么固定了  我现在是想把钢球四等分,要完全切开才可以

网友:
这个更简单啦,找块泡沫(白色的那种,不知你看不看得明),挖个小孔,把钢球塞进去,就能定好位了,而且很少机会会走位,放心去切就行了。

网友:
简单的说可以切,但是好像不怎么适合,还是用别的加工方式吧

网友:
哇塞,楼上几位点子真多阿,钢球会蹦的阿,不过我到是想,可以做一种卡具,用上下2块带圆孔的铁片,两边用螺丝固定,在放到床子上切,不过要是完全切透变四瓣,有点难度,剩下点不切,用锯条锯开可以吗

网友:
如果是要把钢球切开, 用卡的方法不是很好, 最好还是真空吸着钢球

网友:
问题1、十字孔是否是透孔,如果是沉孔则无法实现切割。
      2、要求加工精度如何,对钢球定位比较难,装夹困难。
    3、完成装夹后,孔的位置度不容易保证,如果精度要求高,不容易加工。

网友(2009-09-17):
带坑强力电磁铁吸住

网友:
用粘土或者面粉,加水调好后将钢球往里面一放,加热干燥就能用了

网友(2011-11-04):
集思广益,不错,不过个人认为还是先吸住比较好点。带锯条www.zgjutiao.com

网友(2011-12-12):
哇噻,这真有高人呀,说的再清楚一点,让我这样基础不太好的人也能懂!!

网友:
用圆弧强力磁铁,先切成两半。然后就好加工了呀

网友(2012-01-31):
你们说的行吗?我们还真没有切过。进刀打孔的时候不会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