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气缸内孔粗糙度如何达到1.6?

楼主(2009-04-19):
有个大汽缸,材料为QT500的,内孔大小为Φ300±0.03,深度410毫米,汽缸壁很厚,可以不考虑变形.主要问题是汽缸有效深度就是410,采用珩磨机床加工好象不可实现了,请问还有什么好的办法加工该汽缸呢?(汽缸外型可以看作是个700X700X700立方体)

楼主:
补充一点,孔为盲孔,孔底部只有6毫米没有粗糙度要求.

网友:
采用珩磨机加工完全可实现

楼主:
采用珩磨机加工完全可实现
引用 网友A:

珩磨对于盲孔加工方便吗?冷却液没法排出去呀,还有好象普通珩磨对于长度的定位不很准确呀!怎么保证只有6毫米长度不珩磨,其它部分都珩磨到呢?

网友:
可以试下滚压,
我见过的采用珩磨

网友:
行程调好就是了,换个能加工盲孔的头,有可以排液的空隙,速度慢一点,没问题的,就是要注意,在孔顶需要定位绗磨下,看你这个要求,Φ300±0.03上卧式都可以了

网友:
用镗,留余量0.05-0.1,拿浮动镗刀过就可以啦

网友:
浮动镗刀主偏角比较小,需要较长的出头量,加工盲孔可能不是太合适的

网友:
发个图片看看吧!

网友:
用斜的镗刀吧,1.6的粗糙度,不高啊
不行就衍磨,6MM足够了

网友:
只有衍磨,才比较适当

网友:
用cbn刀片镗孔

网友:
我也有类似客户,加工孔径200多,深度400左右,我帮他们定做cbn刀片镗孔,完全没有问题

网友:
关注中,这种加工确实有点难度,以前没过经验,不知道盲孔的冷却液怎么处理的?

网友(2009-08-05):
用镗刀镗!1.6的表面没问题

网友(2010-01-03):
回复 网友B:

粗车留量,盲孔用浮动镗刀镗,辊挤工具辊挤,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