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 O-TD数控车床撞刀后直径小1MM

楼主(2009-04-19):
系统是FANUC  O-TD大连6150数控车床撞刀后其它所有刀的直径都小1MM左右。请问高手们指点下。

网友:
着 是常见的,我也经常遇见一把刀撞刀整个工件系都不对了.如果撞刀了我就会将没把刀重新对一下.
我也不太清楚是什么原因,可能是撞刀过程中产生震动,使工件坐标系发生了变化吧.
哪位大虾能具体解释下?

网友:
刀台动了,国产刀台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