角钢的表示方法(CAD)---求助

楼主(2009-04-19):
我想用12根角钢焊接成一个框架,用CAD画不知道该怎么表示,哪位仁兄给个例子,小弟在此先谢过了。注:是画装配图的。

网友:
具体哪不明白。

楼主:
不知道要不要画厚度,还有它存在导圆角,那么焊接时是不是不能互成90°,那么中间必然形成间隙,这个又该怎么办。如何表示?

网友:
画个简易的示意图就可以了,旁边注明角铁型号L,焊接等工艺说明也另外注明就可以啦!

楼主:
谢了,了解了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