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 仿真怎么算扭矩和惯量

楼主(2009-04-19):
请教前辈 pro/e 仿真时能否自动生成扭矩和惯量,怎么操作 望前辈指教

网友:
扭矩和惯量好像不能同时生成吧?一个是静态量,一个是动力学问题
进行质量分析可以得到转动惯量

楼主:
多谢指点 2# 白云的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