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313B能承受的轴向载荷---请教

楼主(2009-04-19):
我们的一台泵,使用了三盘7313B轴承,其中的两盘是背对背安装。请教一下高手,它们能承受多大的轴向力呢?
带上计算过程更好!

网友:
你用的什么品牌的轴承

网友:
请告诉轴承品牌,不同的设计承载力是不一样的

网友:
径向载荷*TAN(α)

楼主:

是这样,我们有一台泵,固定叶轮的轴端螺栓经常疲劳破坏,最后对其进行了改造,将轴端螺栓改为轴端螺母(轴也改了),效果挺好的。
我认为原轴端螺栓断裂的主要原因是存在残余轴向力,我想对该泵轴向力进行核算。可现在是叶轮轴向力算出来了,推力轴承能承受的轴向力不会算,故而在此向大虾们请教了。
推力轴承是SKF7313B型,3盘,2盘是背对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