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台上的工位有误差怎么办啊?

楼主(2009-04-19):
AMADA的ARIES250NT冲床转台上的有一A工位有误差怎么办啊?有谁能帮我解决一下啊,谢谢!!!!

楼主:
这么久了,难道真的没人有解决的办法吗?

网友:
A工位有什么误差?

楼主:
冲出来的位置不对啊

网友:
不知你公司在买机床时有没有随机配备校模棒,如果有可将A工位校模棒放入有误差的工位中,插入定位销,再将校模棒的上模放入下模中,看是否同心,能插入就表示工位没有误差,有可能是机床的坐标参数不对,如不能插入则表示上下工位不同心,可将模座的螺丝松开,再将校模棒的上模放入下模中,紧上螺丝即可.

楼主:
谢谢了哦!我这的机床出现的问题是这样的:25工位(A)比如在X100。Y50。的位置上冲孔,而实际生产冲出的却不在这个位置上哦,而换其他工位上冲却又是好的啊!这怎么解释啊?这也不象是机床的坐标参数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