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心滚子轴承,经常坏---请教

楼主(2009-04-19):
我公司有一台风机是美国进口的,电机转速2950每分,那么风机的转速最少有3000多了,可是轴承用的是调心滚子轴承,经常坏。我建议使用调心球轴承,可是领导以外国的比较权威不同意,问问大家这是什么道理?

网友:
常规是,电机转速与风机转速是同步呀,你的领导是迷信外国人,这是老领导的通病

网友:
支持夜雨的  因为你电机开转了  轴承是跟着转的  而不是电机转轴承不动的
除非你的电机轴外圈和轴承内圈相差很大  比如17MM的轴 用6203的轴承内径17MM的  它们的误差只能在0.05MM  如果超过0.1 那它们的配合就要找专家解说了

楼主:
不好意思,是我理解错了,我想请教的是这么高的转速到底应该是用调心球轴承还是调心滚子轴承好??

网友:
3000多RPM并不能说是高转速,还要看你具体工况。
从某种程度上说在高速下,调心球轴承比调心滚子轴承好,但3000多RPM不能说非常高速。

网友:
关键是你轴承室什么原因损坏的   如何损坏的
调心球轴承的径向载荷很小

网友:
理论上调心滚子和调心球都是应用在风机上较多,但后者在轴承而言更适合,而前者在负载上显得更有优势,其它区别外型尺寸都相同.

网友:
调心滚子好,但是调心滚子很多很贵。调心滚子轴承多应用于定心精度高的场合

网友:
你用的是多大的轴承啊,转速和轴承大小相关啊,
调心滚子轴承可以承受较大的径向和轴向力,调心球轴承较小

网友:
风机用调心滚子的也挺多的,关键是要分析你的轴承损坏原因。

你用的是什么型号?什么品牌?

最好详细的讲一下轴承损坏前的一些故障特征,如温升,振动,润滑油还是脂润滑,最好上几张损坏的轴承的图片,滚道,滚动体,保持架等。

正如楼上几楼说的,调心滚子球轴承转速是相对调心滚子轴承高一些,但径向载荷小很多。

所以,最好确认是什么原因导致轴承损坏,再作决定。

这里的大侠很多,你如果将上面的问题一一列出来,我想很快会为你解决问题的。

网友:
能否告诉调心滚子轴承型号,贡献几张轴承失效图片,坏的是浮动段还是固定段,一般调心滚子轴承即能作固定段轴承也可以作浮动段轴承,注意SRB轴承一定要考虑最小负荷是否达到,否则就容易失效
1、轴承失效模式
2、轴承载荷
3、固定、浮动段轴承配置形式
4、那种定位方式
5、轴承型号、润滑方式
6、 是否有简易安装图
通过以上的分析、结合力学分析可以知道轴成早期失效的原因。

楼主:
太谢谢各位了,我查了些资料!

网友:
查手册上,对比二者的额定载荷与极限转速

网友:
如果改也不能把调心滚子轴承改成调心球轴承,可以考虑将调心滚子轴承改为圆锥滚子轴承,尽管安装时复杂些,但应该能很好的解决楼主的问题

网友(2009-05-26):
缺润滑、缺冷却(如果有冷却设施)、风叶较严重的不平衡都可以引起轴承的过早损坏。

网友(2010-09-26):
我的认为是调心球轴承不太好用,而且调心球的承载和转速都不好,能不用调心球的就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