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6130万能铣床的快速问题

楼主(2009-04-19):
去年我的X6130铣床快速坏了,更换了电磁离合器的电磁盘,也更换了摩擦片,可结果是:要快速的时候一定要把进给速度挂到最快的档位,前后、左右才可快速,上升还只是快速进给的速度,下降的时候声音非常的异常,拆开看里面也没看见有磨损的痕迹,我们怎么也找不到愿意,请师傅们帮个忙给点建议,谢谢了。

网友:
电器部分有没有检查,快速电机有没有转,电机与快速部分的连轴器有没有检查?

网友:
按你所说的工作台快速下降时响声导常,肯定是牙箱里的连接件或齿轮失效了.

楼主:

电器都检查过了,没问题的,今天经过又一次的维修,快速有时会走有时不走,不走的时候我上传的相片里我做记号的齿轮没有动作,只要这个齿轮有动作,快速才走,我们弄不懂为什么有时有动作,有时不会,不走的时候声音异常,好像是有零件打滑的声音,到底故障在哪?

网友:
齿轮上的定位销或键掉了.造成吃力时打滑.

网友:
齿轮与轴定位通常是一个锥销打过去.也有的是里面平键,外面加了一只止动螺丝,止定螺丝上有一卡簧,正好卡在止动螺丝的槽里,止动螺丝掉了,齿轮在轴上面来回窜动,挂不上档.打滑.
还有一个可能就是齿轮的一个牙齿打掉了.

楼主:
齿轮的牙齿没打掉,我也怀疑是齿轮里面的平键坏了,要不就是什么小零件掉了,造成齿轮打滑,谢谢杨师傅啦。

网友:
一般是齿轮与轴连接的锥销掉了,也有的是止动螺丝掉了.你机床的牙箱拆下来解体就知道了.

楼主:
今天维修师傅把箱体拆开,看了没发现齿轮松动,在我上传的相片里我做记号的齿轮和花键轴是连在一体,电磁离合器接通,花键轴和齿轮走动,快速就走;花键轴不走,就没办法带动上面的齿轮,快速就没办法进行。经过这几天的维修,快速是有时走有时不走,不走的时候有打滑的声音。维修师傅把电磁离合器的线路剪断,靠挂最快的走刀速度档位走快速,也没有打滑的声音。

网友:
具体是带动上面哪个齿轮而进行快速的,请说明一下位置.

楼主:
就是薄那片齿轮带动上面那个齿轮,有时候带动不了,有时候又能。

网友:
有可能是花键轴变形或弯了,造成齿轮在滑移时位置偏差大而啮合不上.
机床电气问题,本机床电磁离合器线圈电压是36V,照明灯也是36V,是机床控制变压器36V抽头供给.变压器的功率要足够大,小了肯定带不动的.电磁铁吸力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