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找不到字体

楼主(2009-04-20):
打开下载的CAD文件时找不到字体该怎么办。

网友:
详细点,有点不怎么明白

楼主:
就是我用我电脑上的CAD打开下载下来的图,说有些字体找不到

网友:
你可以试试用别的字体替换啊

网友:
找不到字体,说明你的CAD的字体库缺少字体,你记住具体缺少的字体名称,在网上下载 ,   然后然后复制到C盘->Program Files文件夹->AutoCAD 2008文件夹->Fonts文件夹里面

楼主:
试试看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