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森DASEN3iM 数控系统操作

楼主(2009-04-20):
(图片)

网友:
能问一下大森系统车多头螺纹程式怎么编吗?

网友:
用G76就可以,分两次车,先车一个螺纹,然后相差一个螺纹导程再车另一个,三头或更多头都可以.

网友:
你说的这种方法我知道,我是嫌麻烦。听朋友说好像还有一个简单的。G92X?Z?F?B?B后为多少度。两头为B180,三头为120。但我的车床又试不起来,提示等待,有点怀疑是不是错了

网友:
G92后面无法使用B代码,G32可以用,我一般都是用3楼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