凸包里面要有螺纹,里面可不可以翻边攻丝?

楼主(2009-04-20):
凸包里面要有螺纹,由于板材很薄,大概只有1.0,请问里面可不可以翻边攻丝啊!还是压铆螺母。凸包内径大概只有20不到。

网友:
那就不知道了

楼主:
你没理解我的意思,还是我没描述清楚
凸包里面有孔,要带螺纹的
以前是开了普冲模,一次成型的,是凸包和翻边一次成型的
现在要上数冲。

楼主:
螺纹是M4的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能不能开一个这样的数冲模具?

网友:
完全可以,你可以自己和模具商联系。

网友:
厚度只有1MM,还想攻螺纹,能套几扣

网友(2009-07-04):
完全可以,我公司这种结构多了.

网友:
完全可以的,数冲模具最好是分几步完成。

网友:
完全可以,也应该这样做。

网友:
因为你的板厚只有1.0MM  翻边以后再攻丝  牙可能太小了  你要的底孔又这么大  可能不行的

网友:
建议你还是  铆螺母  的比较合适

网友(2009-10-29):
你这个意思是不是翻边攻丝对不

网友:
我这边0.4料厚的产品还可以攻牙M2,你那个应该可以,不行就压铆钉好了。

网友(2014-02-12):
翻边可以增加螺纹行程

网友:
应该可以的

网友:
要打M4螺母个人观点还是压铆一个螺母上去,毕竟料太薄了

网友:
可以的,攻完丝只有3扣牙,要是不负重,螺丝不是来回上了卸,卸了上,没什么问题~!做模具分向上翻,和向下两种,要是对板面有要求,且想一次冲成选向下翻包的,板面要是没有要求最好选向上的~!套冲时把链接留稍微多点,最后冲底孔,在做翻包(把切边放前面)。

网友:
可以攻,但攻了没什么用,板太薄了,拉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