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CrMo锻造零件热处理后螺纹孔出现裂纹可能是什么原因?参照依据?急急急!

楼主(2009-04-20):
35CrMo锻造零件热处理后螺纹孔出现裂纹可能是什么原因?参照依据?请详细告知,感谢!本人QQ32323699,急急急!

网友:
35CrMo锻造零件热处理后螺纹孔出现裂纹可能是什么原因?参照依据?请详细告知,感谢!本人QQ32323699,急急急!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锻件毛坯热处理时锻件的螺纹孔出裂纹,可能出现的顺序是:材质、锻造工艺、热处理。
如果是锻件加工后热处理螺纹孔出裂纹,可能出现的顺序是:热处理、材质、锻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