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高手如何用游标卡尺正确测得内径

楼主(2009-04-20):
请问高手如何用游标卡尺正确测得内径

网友:
你的游标卡尺是没有测内径的部分吗?

网友:
只要你的测量内爪没有问题,测量方法和手法都OK,就可以了啊???LZ什么意思呢?不懂??
2#兄弟,你那种武器有没有图片啊,传张来见识见识好吗?

网友:
就普通卡尺而言,卡尺归零后将量爪伸进去,拿着零件转一圈,把最小值写下来就OK了。还要怎么测量啊??

网友:
是不是最大值啊?? 4# 李毅

网友:
如果同一个孔测量出有20.48和20.50的话,写20.48比较好。标准件不会有这样的互换问题,非标就难说了。装配的话就有点麻烦,20.5的孔20.48的轴能装进去,如果孔椭圆,短半轴直径20.48,长半轴20.5,轴的尺寸要比20.48小才能装配。所以我们一直是写小的尺寸,轴写大的尺寸,5楼兄弟明白否??

网友(2009-07-01):
六楼意思是说多次测量后取最小值吧,而每次测量时如果取最小值会不会有没测到孔的直径的可能呢几个丝的话肉眼是看不到

网友:
如果想很准确的话,那就用内径千分尺吧!

几丝公差的!

网友(2015-02-03):
多次测量取平均值最保险!

网友:
因为测量也会有误差的产生!

网友(2018-07-30):
我又来赚威望啦!!